局部结构体怎样传送到全局结构体?

楼主(2017-03-15):
1.新建使用标签简单工程。
2.在结构体处新建一个结构体,全都是布尔类型。
3.在全局标签中调用结构体。
4.新建程序,在局部标签中调用同样的结构体。
怎样编程可以报局部结构体怎样传送到全局结构体?ST语言也可以

网友A:
功能块.结构体.变量名

网友B:
在全局标签里的数据类型里面选择结构体,然后指定调用结构体功能块,在全局标签的标签名中命名一个标签,然后在程序里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标签名 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