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做一台旋转摩擦焊接,伺服马达高速旋转,停的时间不确定,但停的时候角度要跟设定的角度一样,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360度,不停的 转,保证,始终在 0-360度旋转啊
那么,得到停止信号的时候,就可以 中断定角度,貌似有这个 功能的,你具体看下,定位手册

网友B:
加一原点开关,不管什么时候有停止信号,都经过原点开关后运行到设定角度。

网友C:
停止时停在一特定位置,不中断也能实现。
按停止按钮时,执行回特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