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求前辈解答传输方式:皮带+滑轮1.滑轮直径90mm2.台达编码器最大分辨率16万3.减速比204.指令单位0.02设定齿轮比后实际脉冲与反馈脉冲要一致,因为我需要取它的反馈脉冲做处理,求解答

网友A:
电子齿轮比需要你描述清楚

你的同步带轮吧  直径是90mm

编码器分辨率是:163000

减速比 是 1:204

指令单位是: 0.02 mm/pulse 吗

这样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计算如下:

0.02X163000X204/282.6

自己约分即可

问题一定要描述清楚,不然结果差多了,电子齿轮比和减速比  螺距等强相关,你不说清楚,算出来也是错误的
  •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B:
    同步带齿轮比计算可以参考 => 齿轮比计算工具

    画面如图档,参数可自行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齿轮比计算可以参考 => 齿轮比计算工具

    画面如图档,参数可自行修改:
    [attachment=170701]

    请问这齿轮计算工具软件那里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齿轮计算工具软件那里下载

    是网页版,不需要下载,点进网址就能用...

    也有 => 螺杆机构的齿轮比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齿轮比计算可以参考 => 齿轮比计算工具

    画面如图档,参数可自行修改:
    [attachment=17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