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图上t0 ko k1 h1111 k1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設定是電壓還是電流,是那個型式的,有  0~10 / -10 ~ +10 / ‧‧‧‧ 等
要知道 A/D 還是 D/A 和型號,才查得對喔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网友B:
    对模块进行设定,通道的设定

网友C:
    对照缓冲存储器(BFM)的分配表就知道了,从低位到高位分别指定通道1、通道4,位的定义为: 0--预设范围(-10V到10V)。1--预设范围(4mA到20mA)2--预设范围(-20mA到20mA);3---通道关闭 。
    H1111就是4个通道全设成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定是電壓還是電流,是那個型式的,有  0~10 / -10 ~ +10 / ‧‧‧‧ 等
    要知道 A/D 還是 D/A 和型號,才查得對喔
    [attachment=170709]

    你好,是4DA的,电流0-20ma,TO ko k1 D0  k4,的k4釆样次数写k1或k2可以吗有什么区别,还有k0的0模就是第一个模拟量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