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定位方式

楼主(2017-03-16):
PLC的内置定位有什么好?

楼主:
请问一下大神,有些PLC有内置定位功能,,是能精度提高,比普通定位?

网友A:
比普通的方便一点,但没普通写法灵活!

网友B:
内置定位隐蔽性高。不熟悉的人不容易发现

网友C:
提高性价比、
永无止境 !@#$%^&*

楼主:
是不是用到近原点一般要用内置定位,
比如伺服的Z相信号
但三菱PLC的内置定位有哪些特殊功能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