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

楼主(2017-03-16):
求助:我这有一台THA62-MT触摸屏,上传时显示工程不存在。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下载的时候选的是没法上传的方式。

网友B:
这个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方法,如果有PLC程序,你可以根据触摸屏界面自己试着做一个工程,不过以前听人说过,可以把原来触摸屏的工程复制到一个新屏中,但是无法下载出来

网友C:
迫切渴望学习的知识。

网友D:
无法上载 信捷的plc 触摸屏 都有的功能

网友E:
下载时选用的是不可上载,肯定没有办法进行上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