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N:N网络

楼主(2017-03-16):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在做N:N网络时,主站d8176 显示为-1.通信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主站d8176应设置为0。

网友A:
M8038 MOV K0 D8176

网友B:
先看看485的两个灯是不是都亮了,再者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C:
看2楼,在第0步的时候执行该指令

网友D:
下载一份FX通信手册,照手册上面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