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 我先有5个直径不同的滚筒,配备5个电机,现在需要实现5个滚筒同步,简单的说,就是设备运行起来后,不管直径多大的滚筒,所走的长度是一样的。有谁知道这个程序怎么写???ps:三菱PLC FX系列

网友A:
其中一个设为主轴,其它为从动轴,看滚筒直径,依次设各个电机的转速吧
怎么设置的需要大神了

网友B:
保持线速度一致就好了嘛,你是用的变频器带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线速度一致就好了嘛,你是用的变频器带的

是的,通过5个变频器控制,可我现在就是不懂如何保持速度一直,麻烦告诉,谢谢

网友C:
要想速度一致5个变频器分别来保证速度一样是没发百分百一样的,如果负载不大可以一个电机带五个滚筒用一个变频器
keven1

网友D:
如果5个滚筒的直径在设备运行中不会发生改变,那分别计算出来周长,然后根据速度,电机参数,减速比,频率就容易计算出来。
如果直径会变动,需要动态计算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5个滚筒的直径在设备运行中不会发生改变,那分别计算出来周长,然后根据速度,电机参数,减速比,频率就容易计算出来。
如果直径会变动,需要动态计算卷径。

如何计算,烦请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变频器浮动辊控制

网友F:
这个跟程序关系不大,主要看你选的变频器功能,再看你设置。

定长功能,线速度一致。

网友G(2017-08-28):
我做过定型机20几轴同步控制      有需要可以联系 相互学习

网友H:
用轉速計量測就知道設定頻率啦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I:
看精度要求,很精确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