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要求
]当按下第一个开关时,电机1开始转动,10秒后电机2 转到,依次顺序
当按下第二个开关后,当前正在运转的电机 倒序 停止
例如  现在   123电机都在运转,按下第二个按钮,首先电机3 停止 5秒后电机2 停止 再5秒后电机1停止

请求大神现身帮助

网友A:
你也说下用什么控制啊,用不用PLC,什么PLC
使用PLC变成 Q系列plc  谢谢
  • 下载积分:+1(mylover132)

网友A:
    给你个大概的,自己先看看吧 顺控.rar (11 K) 下载次数:40
  • 下载积分:+1(mylover132)

网友B:
    參考看看,時間自已調整。

    层主,你好,很感谢你写的程序,我模拟了这个程序,再启动时没有问题,但是停止时,电机在按顺序停止,只是时间没有按设定的时间。再次感谢
  • 下载积分:+2(mylover132)

网友B:
    上面的程序我模擬是照說明的要求,你說的關閉沒有照時間是指 ???
    我有說 Timer 的設定要自已調整
    你好,感谢你能再次关注,你在编写程序时,设定关闭时间是间隔2秒,但是在模拟时,只有零点几秒的间隔。再次感谢
  • 下载积分:+1(mylover132)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模擬後,又小修一些東西影響,我已修正程式,附上程式給你。
    主要是反向回來瞬間,因為要一按 X2 就關閉最後運轉那一台,因按 X2 超過 PLC 運轉一個脈衝時間,右移指令加上 SFTRP 即可。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程序我模擬是照說明的要求,你說的關閉沒有照時間是指 ???
    我有說 Timer 的設定要自已調整
    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1(mylover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