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一个问题,这款屏就没有按下导通,松开就断开功能吗?

楼主(2017-03-16):
各位大虾,最近应公司要求做了个eview的ET070屏项目,本来要做几个按钮用来做手动控制,按下按钮位导通,松开按钮位断开。结果发现没有这个选项,我把位状态设置里的选项看了一篇也没有找到。谁能告诉我这屏没有这功能还是我没有发现,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顺便把位状态设定选项截图了,各位帮忙参考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第一个设1.直接就SET了,按钮松开也一直保持还得RST才行。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用第四个试下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第四个试下
勤练出高手

网友C:
复位开关
请教一个问题,这款屏就没有按下导通,松开就断开功能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