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RUN灯快闪

楼主(2017-03-16):
pr-79=3时 变频器没问题 可以正常输出
我想把它改成Pr79=2外部模式,当STF接通时 变频器只启动 但RUN灯快闪 不输出频率 外部模式下旋转M旋钮 也不起作用

网友A:
这是没有频率输入啊,你需要频率,你把rh和sd短接一下看看,至于你说的上面的钮调频率的是pu面板模式的时候好的

网友B:
变频器运行状态已准备好了,你频率给了没有?

网友C:
呵呵,好比开车,档挂上了没踩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