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MOVL 指令

楼主(2017-03-16):
求大神告诉下 欧姆龙PLC MOVL ##FFF86820 D20025
##FFF86820 等于十进制多少 ,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如图所示。。。。。。。
真诚感谢!按进制转换是这么算的,但在欧姆龙PLC中不对

网友B:
编程不会十六进制转换?

网友C:
数学没学好、
永无止境 !@#$%^&*

网友D:
试试下个进制转换工具

网友B:
注意最高位如果为1,表示是负数。

网友E:
O*16的零次方十2乘以16的一次方等直到15乘以16的6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