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sc09编程下载线怎样连接电脑系统是wind7

楼主(2017-03-16):
usb-sc09编程线驱动安装好了,把编程线插上电脑USB接口,为什么编程连接线上的适配器灯不亮,我是刚刚自学的菜鸟,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帮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usb-sc09编程下载线 驱动装好 打开我的电脑属性 设备管理器 看COM端 口为多少 还要对应 GX Works2设置的COM 端口

楼主:
设备管理器 看COM端 口为com3 对应 GX Works2设置的COM 端口我也是设置到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