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关于OMRON的E5ZE-8AQHD1PB和E5ZE-12AQHD1PB这两种温控器有使用经验的大神么?

看说明书了解到通过PID或ON/OFF开关来控制的,输入用热电偶或者铂电阻温度计,但时怎样输出就不懂了。。

输出控制的是SSR?SSR再控制电热丝的加热么?

关于温控器里面的AUTO-TUNNING是一个什么功能?

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助一下我这个菜鸟。

万分感谢

网友A:
今天看到 欧姆龙温控表 一般输出分三种形式  一个是 R 继电器输出  一个是 SSR  一个是模拟量 4-20MA  或者 0-10v
SSR 就是固态  继电器 AT  是PID 自整定 可以使温度控制准确 一般都需要自整定
如果那个AUTO_TUNNING是PID的自整定,那么PID的那些参数是要自己设定的吧。
我这边输出是SSR,SSR输出就可以直接控制温度了么?
或者还要SSR在的输出端接电热丝之类的加热装置?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不过看你用什么样的热电偶,有K、R、C低温型有PT-100的等等!
对于OMROON的这两种型号,8是输入点数,A是标准模式,Q是电压输出,H是heater burnout and SSR failer detection,D1是compoBUS/D,P是铂电阻温度计输入,B是有casing。
这些事说明书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