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学校开始学plc 有个题目说是让做plc液位控制 我们学的欧姆龙的plc 说是要用到pid 看了好多资料没看明白 有没有大神帮我编一个 让我参考一下

1、    通过压力传感器将液位高度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或者4——20mA的电流信号反馈给PLC
2、    液位实际高度与设定值比较并经过PID运算产生控制信号
3、    控制信号驱动水泵启停,从而控制液位高度。

网友A:
    要看你选用什么类型的,有自带模拟量的,没自带模拟输入的要选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编程的方式也不同,自带模拟量的要容易些。
1、    通过压力传感器将液位高度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或者4——20mA的电流信号反馈给PLC
2、    液位实际高度与设定值比较并经过PID运算产生控制信号
3、    控制信号驱动水泵启停,从而控制液位高度。
  • 下载积分:+1(冰块儿)

网友B:
    你就说个液位控制四个字,就让别人帮你写程序,请问写什么,要达到什么要求
    1、    通过压力传感器将液位高度转换为0——10V的电压信号或者4——20mA的电流信号反馈给PLC
    2、    液位实际高度与设定值比较并经过PID运算产生控制信号
    3、    控制信号驱动水泵启停,从而控制液位高度。
    我们就说了这些要求
  • 下载积分:+1(冰块儿)

楼主:
    求帮忙 拜托 编好程序有红包

网友B:
    液位高度是几米?
    这个到没规定
  • 下载积分:+1(冰块儿)

网友A:
    看看对你有否帮助!
    他说必须要用到pid
    附件: 模拟量液位控制.zip (4 K) 下载次数:159
  • 下载积分:+1(冰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