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问一下各位关于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7-03-17):
手上有一台非标机,测试零件的气密性。
配套一个压力变送器:供电10-30VDC;量程:0--250KPa;输出4--20mA。有两条线,红色(量程),蓝色(零点)。说明书上写,红色电源正,蓝色电源负。
请问一下,这个变送器,能否接入三菱FX2N-4AD?如果可以,红色、蓝色应该怎么怎么接线?
我是菜鸟。

网友A:
你的红,蓝线是变送器的电源。它一定还有其它线,你还是参照说明书接线吧因各厂家的接线方式不见得一样。另,接FX2N-4AD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B:
一般电流输出的都是三线制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电压输出必定是三线,电流输出可以是二线。
二线的电流输出型,只要把传感器与电流输入型的AD模块输入串联即可。

网友D:
4个通道电压输入(-10V ~ +10V)或电流输入(-20 ~ +20mA),你的传感器在范围可以使用。

网友E:
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F:
三楼高见,这是二线制的。

网友G(2017-05-19):
二线制电流传感器各个品牌PLC都有说明的,很典型的应用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H:
二线制的负极和信号输入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