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卡的问题?

楼主(2017-03-17):
最近,老板看到网上有卖所谓的运动控制卡,什么雕刻机运动控制卡之类的。
大概就是一些单片机和其他电路元件集成在一张电路板上面。
说是控制3轴联动。
用在有PCI插槽的电脑上面。
老板叫我留意一下这种东西,可不可以代替PLC和伺服驱动器,用在带伺服的机器上面。
我自己觉得不太实际。
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用单片机、运动控制卡代替PLC和伺服驱动器,用在机器上的想法可行不?实际中性价比和可行性怎么样?
我是菜鸟。

网友A:
雕刻机运动控制卡一般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做精密加工的话不在考虑范围。
永无止境 !@#$%^&*

网友B:
pci-1245 研华

网友C:
安川有现成的MP2100运动卡,插在PCI插槽上,具备所有PLC功能,
就是计算机坏了,只有PCI的5伏电压有,就能正常工作。因为所有
程序都在卡上。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