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已经与PLC连接,不能读取程序是为什么

楼主(2017-03-17):
请问各位,我的电脑GX-WORKS2已经与PLC连接,显示已连接成功,但是在线-PLC读取是灰色的,不能操作,不能读取程序是为什么
求助,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我用gx developer就能上传下载了

楼主:
难道要重新安装一个软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我用gx developer就能上传下载了
点赞大师,路过学习。

网友C:
我3u遇到过一次, 通信成功,不能读写。
我是把PLC RUN开关打到STOP, 功能就有了。

网友D:
就是PLC上的开关打到运转/停止状态,就可以的

网友E:
楼主不能直接用电脑和PLC相连吗?怎么非要通过触屏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