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的软件EB8000怎样添加图库啊?

楼主(2017-03-17):
如题维纶屏的软件EB8000怎样添加图库啊?

网友A:
看看软件帮助吧。

网友B:
这图库分为位图和矢量图,在EB8000的画面上先画好所要的图,然后保存一个方便查找的文件夹,随便再在画面上放一按钮,双击打开按钮,在跳出来的窗口中选择新增图库就可以加入刚才所保存的文件,点OK,你所新作的图库就可以使用且放到画面上了

网友C(2017-07-22):
还是不会啊!!!!!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