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欧姆龙ERR故障求助

楼主(2017-03-17):
我的一个PLC出现ERR灯亮故障,RUN灯不亮,是啥故障?该PLC已停用3年左右了。机型为CPM2AH-60CDR-A

网友A:
这个可以查看软件上的错误日记,在内存里也可以查看代码,根据代码排除错误故障

网友B:
連一連看看一看,看看電池還有沒有,沒有了,就是裡面的程序壞了,重新復位就OK了
。

网友C:
清除PLC内存,断电,在上电看PLC是否正常,不正常PLC坏,换新PLC这问题简单。

网友B:
您應把處理果說說,也不枉費了大家的一片心吧。

网友D(2017-07-30):
可能内部电池耗尽,程序丢失,缺少end,故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