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编码器中程序

楼主(2017-03-17):
请教下编码器程序中c251高速计数器为何要除2,直接用c251中的数据不行吗,图中D60是触摸屏显示位置数据的,编码器用图中这种

网友A:
正常的倍率换算

网友B:
這個牌子我用過,A、B 相各 ON 一次才會加 1,並不需要除 2。
可是…每個人的程式想法不同,也許是為了某個計算而去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