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转手动操作再转自动,

楼主(2017-03-18):
关于在自动情况下机器运转时,出现了报警或者需要手动调试某个机构,切到手动模式,并且在手动模式下动了某些气缸,如何在切回自动模式下自动恢复到切手动前状态?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给你发个折边机的程序,你参照一下吧。

网友B:
这个帖以前好象见过?!

网友C:
那要做自动的记忆状态

楼主:
自动时有记忆,但是手动操作把气缸的动作打乱了,比如说:自动时(平移气缸已经伸出了,夹子气缸已经夹紧);手动操作时(平移,夹子气缸可能被手动复位了),再转自动模式,机台怎么返回到之前的状态?

网友D:
开机复位 避免手动引起的 那就转到自动时 先复位

楼主:
很多客户提出;需要从操作者的角度去考虑,尽可能操作简单,人性化

网友E: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F:
首先你的程序要分为自动处理和手动处理两个模块,切换为手动时禁止复位或置位任何自动模式的中间变量或输出,当手动操作完成切换回自动时,先“复位”到切换到手动前的状态(以切换到手动前的状态为“原点”),“复位”完成后解除手动进入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