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销售二手拆机工控商品,多类型品牌I0接线端子台、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index.htm   或者淘宝网搜索:来电科技自动化网上店

网友A:
签到应该成功了。显示的信息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到应该成功了。显示的信息乱码了。

什么问题?手机问题吗?

网友B: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C:
这个情况用电脑签到也会这样,可能是网络字体编码不一致的关系,记得很多年以前的微软浏览器,在浏览中文繁体字网页的时候,如果显示的是乱码,网页上有个浏览字体编码选项的,可以选择字体编码,现在新的浏览器都没有这个选项了。请网络管理员重新更新一下字体字库,我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这行我是不会的别见笑哈。

网友D:
我的一直在签到,没有问题

楼主:
我用手机签到,今天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