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用步进电机如何回原点?

楼主(2017-03-18):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做的是分度盘有四个工位,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每次开机都要先回原点,找到原点后,按下启动,就转到第一个工位。之前做的都是用在直线上进行原点搜索,两边装有限位开关,一个原点接近传感器,现在分度盘上,是不是只装一个原点接近传感器,限位开关在直接短接,PLC原点搜索的指令不变,这样对吗?

网友A:
对的。。。。。。。。。。。。
永无止境 !@#$%^&*

楼主:
谢谢,回头我试试。

网友B:
分度盘直接用带刹车的调试马达岂不是更方便。

网友C:
我们这里做的分度盘,叫INDEX,用的是YOKOGAWA的DD马达。还有安川的DD马达,上银的DD马达。有外部感应器。不过由于机器对第一个位置要求很严格。所以每次回原点之后,停止位置就是工作位置。避免由于误操作损坏零部件。

网友D(2017-08-03):
我这边也在做一个分度盘项目,方便加下您的qq交流下吗?我得qq:960604002

网友E:
我们做分度盘 只用调速电机就搞定了 算好驱动角 和 传感器遮光片的扇形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F:
是那么回事呀

网友G:
行业不同,精度速度都不同

网友H:
最近做分度盘项目
推薦:東方AZ步進+中空旋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