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AB间输送带电机装有一只编码器,X0处有一光电开关,想达到的效果就是记录每个工件的位置,工件数量最多为60个,哪位大侠指点下思路。

楼主:
没人说说看吗?

网友A:
先入先出,这不就是一个含有60个元素的队列结构么 手册上FIFO指令可以看看,没有的用2个Z寄存器作为指针也很好构建队列结构。

楼主:
大侠,你Q多少?详细请教一下,现在一头雾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Q多少?详细请教一下,现在一头雾水啊

花些时间去看FIFO指令,我的Q号告诉你也没有用,按字数收费的,估计你不愿意花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些时间去看FIFO指令,我的Q号告诉你也没有用,按字数收费的,估计你不愿意花钱的。

这才是市场经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入先出,这不就是一个含有60个元素的队列结构么 手册上FIFO指令可以看看,没有的用2个Z寄存器作为指针也很好构建队列结构。

大侠FIFO指令是S200的哟三菱的应该是SFRD指令

网友D:
编码器必须要有的
高速计数器的数据处理才是关键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我用的是变址寄存器,我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值D0能读出来,第二个D1读出来后,D0就不再变化。我想要的效果是D0一致计数直到清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值D0能读出来,第二个D1读出来后,D0就不再变化。我想要的效果是D0一致计数直到清零,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的意思是要D0一直都在记录当前值吗,直到记录D0值的那个产品到达B点为止。     是这样吗?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第一个工件到B点,它的位置D0清零,此时传送带上有 50个工件,那么第51个到X0后位置再次为D0,一致循环

网友E:
很简单的,一条指令就差不多了

楼主:
请问,是哪条指令?

网友F:
假设电机转1圈发N个脉冲,A到B电机转10圈,则距离为10N,每次过X0记下脉冲当前值存储至Dn中,电机转10圈后,块传输保存数据,重新存储。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G:
手册里讲的很清楚
  • 下载积分:+1(vios1161) 好贴好贴!

网友H:
    Q系列的 FIFO 的指令是那一個呢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Q系列的 FIFO 的指令是那一個呢 ?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手册上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值D0能读出来,第二个D1读出来后,D0就不再变化。我想要的效果是D0一致计数直到清零,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的意思是要D0一直都在记录当前值吗,直到记录D0值的那个产品到达B点为止。     是这样吗?

    进入的时候记录A初始值,用编码器当前值减去初始值不就是,不就是过程的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第一个工件到B点,它的位置D0清零,此时传送带上有 50个工件,那么第51个到X0后位置再次为D0,一致循环

    比较简单方法,构建一个队列,使用先进先出方便指令,D0清零后,应该把D1数据移送到D0依次类推,51个放到50数据类。按照你上面说的,当出现D0,D1数据清空后,再进入3个铲品,且没有产品出时,前两个分别进入D1,D2,第3个将进入D51,哪你出队列程序将比较复杂,以你问这个问题推断,如果你没有很好计算机语言基础,会花很长时间。

网友J:
    用FIFO先入先出,用队列结构原理

网友C:
    如果你不要方便指令的话,也可以自己构建一个队列,抽时间写了个简单队列建构,你可以参考下。该程序没有经过仿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