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本人原来接触欧姆龙PLC较多,近来在学习三菱。在学习中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看得不够仔细还是怎么回事。欧姆龙的PLC中,MOV指令可以把D区的数据传送到W通用寄存器区,但三菱的为什么D区数据不能传送到M通用寄存器区?或者是我错了,如果能应该怎么用?如果我想用M区寄存器或者直接用输出点来反映D区数据,应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如MOV D0  K4M0,MOV D0  K4Y0,

网友B:
FX 可用 MOV D0 K4M0,即 M0 ~ M15 共 16點。
Q 可以用 D0.1 即16位的第 1個 bit. ( Bit 0, Bit 1, Bit 2.... Bit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