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3u设备忘记密码。要修改程序或把备份程序下载到PLC。但忘记密码了。下载不了程序到PLC。这时是不是只要清除PLC存储器就可以了。就可以下载备份程序或新程序到PLC里面了.  还有GX WORKS2里面存储器清除是不是把存储器的数据清0,但程序还在.还是所有的都清0,数据与程序都没有了.相当于新PLC一样.
还有设置成无法解除的保护和忘记密码PLC要重新编程,要怎样把它格式化成新的PLC,相当于新PLC初次实用一样. 是格式化存储器吗??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清除存储器后,PLC里面原来的数据就没有了。可以下载新的进去。
如果设置了无法接触的保护,直接用软件格式化,就相当于新的PLC了。

论坛的右上角下载区有相关的手册的。官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