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同一个M20或者C20,可以在不同的程序段中出现/使用吗?

楼主(2017-03-18):
请教大师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同一个M20或者C20,Y20,可以在不同的程序段中出现/使用吗?或者说在不同的程序段中间,使用的相同编号的元件,比喻M20, Y20, T1, D100, 是不是表示,这是不一样状态的M20, Y20?谢谢

网友A:
大便和小便没关系

网友B:
你使用几次都可以,但功能只能是一个功能
注意双线圈

网友C:
雙重輸出會有問題,那麼多軟元件可以用,何必要用一樣的。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