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我用一个压力变送器链接4AD。变送器的标准输出值4.0、7.2、10.4、13.6、16.8、20.0mA。

假设变送器给4AD的CH1电流是16.8mA,那么CH1的电流值放在D0。
我想用比较指令。

CMP K16.8  D0 M100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可以K16.8吗?就是可以带小数点吗?还是只能K16?

请问如何把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字存放在D10中?
例如:MOV K16.8 D10  这是不可以的,如何把16.8放在D10中?

希望能给我条指令?谢谢!
我是菜鸟。

网友A:
放大10倍,168就行了。

网友B:
PLC中没有K16.8的,这个是实数.K是10进制整数.
CH1存放的并不是16.8电流的值,而4-20m转换成数值.一般是0到4000
4~20mA到底是不是0~1000,还是0~4000?

网友B:
不设置偏移量和增益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是0到4000,当然也可以设置其它数值.
这个比较不用实数,可以将16.8ma换算整数值就可以.
编程序之前看一下FX2N-4AD手册,

网友C:
是0~100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