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台达DOP, 这个清除键如何设置?

网友A:
复位吧,或者定值

楼主:
如何把DOP中的清除键T2设置为D578的复位,定值能否具体点。两个都教教,谢谢了

楼主: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的,还是不愿意说呢?

楼主:
有没有人会的教教,都好几天了,看热闹的有,解解都没有吗?不要说简单的话,就是我不会我才来问的,刚学的很正常不是吗?

网友B:
我看了几次也没有看明白你的要求,能不能清楚一点表达自己的意思.

网友C:
看不清你到底要什么,只能猜一下:
你的目的是把D578清零吗?
如是这目的,那清除键用设值按钮,把值0送到D578即可。
  • 下载积分:+1(gao0594)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你到底要什么,只能猜一下:
    你的目的是把D578清零吗?
    如是这目的,那清除键用设值按钮,把值0送到D578即可。
    OK,就这样,下班了我试一下,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你在PLC里多加一句  LDP M0 MOVP K0 D527,把那个按钮设置为M0,自复位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PLC里多加一句  LDP M0 MOVP K0 D527,把那个按钮设置为M0,自复位不就行.

    PLC简单点,就是DOP我不会,刚刚学了一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