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4软件问题,请教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7-03-19):
软件安装成功,正常打开,但是添加硬件出现问题,授权管理如下,成功了?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请大神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试过其他的CPU,触摸屏吗?可以在选硬件型号的时候把版本降一个等级,再试一试。硬件没有这么高版本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