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各位师傅,画面里已经有英文,现在只能单独要么显示中文 要么显示英文 ,想做两个按钮切换,不知该怎样设置,画面里找 不到单独的英文画面。按钮属性里有英文,知道怎样弄的师傅们帮忙说一下

网友A:
好像有个语言选择的功能按钮的

网友B:
系统里面有寄存器可以用来切换语言,你在制作画面的时候把各语言对应的文字做好,语言寄存器写入对应语言的数值就显示对应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里面有寄存器可以用来切换语言,你在制作画面的时候把各语言对应的文字做好,语言寄存器写入对应语言的数值就显示对应语言

能告知哪个寄存器么

网友B:
加QQ截图给你看

网友C:
给你发给连接: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0405.html
它里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给连接: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0405.html
它里面有说明

感谢,但我这软件跟你那软件好像不一样,能问下你那是啥版本吗
我看手册上也是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