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三菱Q系列的PLC,为什么两个plc在一起? [upload=1]

网友A:
请看Qplc手册多CPU配置,

楼主:
没找到类似的,麻烦详细指点一下,哪本手册,谢谢!
引用 网友A:
请看Qplc手册多CPU配置,

网友B:
是不是 冗余  设计?  我猜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冗余  设计?  我猜的

不是冗余,冗余是两套系统,这个这是两个CPU

网友C:
两个CPU而已

网友D:
也想知道

网友E:
用两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多PLC的特点:
1、多远控制:a:代替单个PLC上配置的完整系统,为了在合适的扩展环境中使用每一个PLC,可以用多PLC系统来增加系统的扩展效率和可维护性。b、可以通过每个PLC的插入各自的插槽的方法来控制主基板和附加基板的I/O模块和管理新功能块。
2、通过分散负荷之能进行系统配置:a:通过分散在各PLC上的执行高负荷的处理到几个PLC上,可以减少总系统的扫描时间。b: 通过将苏勇的储存器分散到几个PLC上,可以增加整个系统所使用的储存器的数量。
3、通过分散功能,使之能进行系统配置。
4:、使每个PLC个多plc系统的总之PLC中间能二路传送
  •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楼主:
    什么是多PLC系统:
    1、多PLC系统是为了控制IO模块和智能模块,在主基板上安装多块PLC和动作PLC的系统。在多PLC系统中,必须设置哪个是PLC和动作PLC是用来控制哪些IO模块可智能模块的
    2、控制IO模块和智能模块的PLC称之为控制PLC,有控制PLC控制的IO模块可智能模块称之为控制模块,其他的不由控制PLC控制的模块称之为非控制模块
  •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网友F:
多CPU,Q主机板好像最多4个,就像车道有4条一样,过的车就更多,处理起来就更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冗余  设计?  我猜的

冗余也有两个CPU冗余的 我觉得是冗余

网友F:
没见过冗余食物,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冗余,冗余说白了就是一用一备,在系统A出问题时,系统B上,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数据,以及实时运行状态的交换,并且最总要的时冗余系统很贵,是Q里面最贵的东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讨论,我也是朋友咨询问题时才接触到的,查了资料增长了见识,对以后会有帮助的。

网友H:
10楼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