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目前有一个项目要用Labview开发上位机程序,主体功能如下:
   1.工控机驱动步进下行
   2.步进电机通过丝杆带动压力传感器下压
   3.下压时不断采集压力值与行程,生成曲线,抓取拐点
   4.下压到位停止下行,读取数字外用表电阻值。马达反转,上行过程重复取压力值与行程,生成曲线
   5.历史测试可回溯,曲线可打印。
   哪位有兴趣,可以谈谈具体的参数及报酬。我的qq 358607016

网友A:
项目完成时间限制多久呢?非老手来开发的话可能时间长点
15天开发时间,不算后面的修修改改

网友B:
你这个是测什么产品的。我这边有台测试机的其中一项测试指标和你的需求一模一样    按压力、反弹力、阻抗测试。

网友C:
引用楼主huamantang于2017-03-20 15:09发表的 Labview项目开发 :
     目前有一个项目要用Labview开发上位机程序,主体功能如下:
   1.工控机驱动步进下行
   2.步进电机通过丝杆带动压力传感器下压
   3.下压时不断采集压力值与行程,生成曲线,抓取拐点
   4.下压到位停止下行,读取数字外用表电阻值。马达反转,上行过程重复取压力值与行程,生成曲线

你这个项目是测试马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