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plc把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数字信号怎么编

楼主(2017-03-20):
用压力传感器送出的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利用PLC里的ITD或DTR转换成液位高度数字信号,怎么编程

网友A:
木有看懂 我学的是欧姆龙的 别的没接触过

网友B:
乘除法也行

网友C(2017-05-02):
「SCL 」尺規指令即可達到,可點編輯軟體中的幫助--手冊,裡面有寫

网友D:
自己做运算或者调用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