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FX3SA、FX3G三个系列的PLC差别大不大?

楼主(2017-03-20):
我小白一枚。以前用开FX3U系列的PLC,但是价格太贵。
我看到三菱还有FX3SA、FX3G系列PLC,价格比较便宜。
我平时用到A/D、D\A模块,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我想问问,我只会用FX3U的PLC,如果用相同的编程方法、指令,用在FX3SA、FX3G上面,是不是一样的?
它们3个的编程指令是不是一样的?
我是菜鸟。

网友A:
FX3SA不能装 AD DA模块
FX3GA可以装,但点数有限,可以装模块的数量也有限。 编程差不多,少支持一些指令
FX3指令表(发用户).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站长
学海无涯苦做舟

网友D:
站长的回答很正确

网友E:
研究研究

网友F(2022-01-20):
指令有阉割 步数区别 eeprom存储 和电容存储

网友G:
指令差异,我有次FX3U,烧坏了,找到一个3GA的换上,程序不行,3U支持位变址,比如M100Z0,3GA不支持,只支持字变址D0Z0,

网友H:
扫描速度相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