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7-03-20):
请教工控老师傅一个问题。
台达的触摸屏,数值输入能不能把输入前和输入后的数值记录下来进行比较?
例如输入数据,原来是21.3,然后改成了34.2 ,想把21.3和34.2采集下来计算比较。然后根据比较变化值改变其他参数。
我的想法是当弹出数值框时有一个信号,用宏指令能做吗?或者有更简便的方法。
当修改完成确认后同样有一个信号。
这样就能把前后数值进行比较了,但对宏指令不是很了解。
或者有其它更简便的方法。
请大家给个正确的思路,谢谢!

网友A:
写宏,只有两个数据比较的话可以对一个位进行取反来选择两个寄存器用于存取两个数据,宏写在输入数据完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宏,只有两个数据比较的话可以对一个位进行取反来选择两个寄存器用于存取两个数据,宏写在输入数据完成里面。。
嗯,看了一下,确实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