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7-03-20):
关于步进梯形图指令,有几个不明月的地方请大神指点一下
一,M66是一通电就置位吗?
二,两个RET指令有执行顺序上的关系吗?
三,与欧姆龙的STEP指令区别在哪里?

网友A:
1.M66 不是一通电就置位,是M6满足后,SET S6后才置位
2.程序扫描是从左到右从上而下的
3.这个是状态流程图编写方法,和OMRON的step指令差不多

楼主:
M66和S6有关系吗/?前面不是RET断掉了,后面从STL S6才开始吧

网友B:
我认为一上电就有了 没用过2个ret

楼主:
我也认为是,但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