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 伺服控制 定长裁断

楼主(2017-03-20):
朋友们,现在有个项目 用三菱伺服控制 定长 然后裁断
我翻以前的老图纸 发现 驱动伺服用的是 FX1N+1PG 现在有个疑问 FX1N本身可以驱动单轴伺服电机 为什么要用1PG 呢 ? 谢谢
我觉得我直接用FX3U 驱动单轴伺服电机可以不可以
谢谢啊谢谢

网友A:
3U DVIT 指令可用

楼主:
DDRVI D100 D102 Y0 Y3 也可以吧 还有为什么非要 用 1pg 呢 ?

网友B:
1n只能带2轴,3U可以带3轴

网友C:
用1pg肯定厉害一些。走得准一些。只搞Y就略显粗糙。

网友D:
1.1PG专用发送脉冲模块,脉冲频率比PLC本身高
2.1PG可以用专用伺服控制指令,可以控制实现更复杂的动作

网友E:
运动控制模块功能肯定强大的。

网友F:
用起来更方便些吧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