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0):
有一台设备上有一个电加热器。供电电压交流110V,功率2000瓦,由温控仪控制一个大功率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器电源的通断,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直流12V。现在继电器坏了,手边有一个控制端3-32V直流输入,输出端24-440V/60A交流输出的固态继电器想用它代替原继电器。可是接好线试验时发现当输入端加上12V直流时继电器导通加热器得电,但去掉12V直流时继电器却不关断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这现像正常吗?

网友A:
需要说清楚一些。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这两个就不要统称继电器了。否则会混淆不清,不知所云。固态继电器的用法很简单,它的通断实际是根据你的温控器来控制的。需要多看温控器的资料。搞清楚工作原理。

网友B:
肯定不正常了,固态继电器已经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正常了,固态继电器已经失控了。

1  把它拆下来后试验控制端加电就导通,控制端断电就截止。而且接上灯泡,单相电机也工作正常。  2  又领了两个新的同型号同规格的接到电路中后状态依旧而拿下来试却工作正常。所以提到论坛来请各位大师帮助分析。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信号DC5-24V,负载400V80A,接一个3KW加热管,接通24V,用钳型电流表测试电流是否正常,断电无电流,测试好了在改动。

网友D:
其实固态继电器就司以看作是两个反向并联的可控硅,正常工作负载是在交流电路中(直流控制),如果负载工作在直流电路中,没触发前是开路状态,一担触发,就关不断,好像失控了一样。只有电压复零或相反或者控制端加反电压才能关断。所以,你的模块是好的。只是不能在负载直流回路中

网友E:
你控制部分接线反了 必须分清正负,不然一上电就坏 我试过,就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F:
固态继电器输出的部分分交直流的,具体看看选型是不是正确。还有就是你的仪表输出是什么信号,模拟量还是离散量。

网友G:
你的固态继电器坏了,不能正常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固态继电器就司以看作是两个反向并联的可控硅,正常工作负载是在交流电路中(直流控制),如果负载工作在直流电路中,没触发前是开路状态,一担触发,就关不断,好像失控了一样。只有电压复零或相反或者控制端加反电压才能关断。所以,你的模块是好的。只是不能在负载直流回路中

是在交流回路上用的(交流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控制部分接线反了 必须分清正负,不然一上电就坏 我试过,就是你这种情况!

在接线前已经用表区分了控制的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输出的部分分交直流的,具体看看选型是不是正确。还有就是你的仪表输出是什么信号,模拟量还是离散量。

仪表输出的是开关量,就是一个开关一样用开闭来控制固态的控制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仪表输出的是开关量,就是一个开关一样用开闭来控制固态的控制端。

你的仪表输出有问题?看看关闭时输出是不是还有电压,原则上用固态继电器时仪表也是要SSR控制方式输出的仪表的(国定电压输出)。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交流接触器代替,实用。

网友H:
全部断电,输入,输出都要断了在开,如果还是通的就是坏了,如果是不通的就说明它是好的

网友B:
可能原因:
1,你散热没做好。
2,固态继电器质量太差了,热击穿。

网友I:
仪表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话,可以偿试一下在固态的触发端上并联上拉或下拉电阻看看

网友J:
楼主可以在失控的状态下拆掉DC12V任一接线,如果固态继电器还不断开,说明固态性能异常,如果固态能断开,说明DC12V电路供电电路没有完全断开(不是继电器输出)或者线路受到了旁边线路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在失控的状态下拆掉DC12V任一接线,如果固态继电器还不断开,说明固态性能异常,如果固态能断开,说明DC12V电路供电电路没有完全断开(不是继电器输出)或者线路受到了旁边线路的干扰!!

赞同楼上!!

网友K:
SSR驱动要专用仪表

网友L:
查资料正负极接错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