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4做MODBUS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17-03-20):
网上已有关于三菱QJ71C24N-R4做MODBUS通讯的样例程序及设置步骤,这里就不在赘述。这里只想和大家分享两条需要注意的事项
1、该模块只有CH2通道能实现MODBUS功能,CH1无法实现MODBUS功能(已通过三菱客服确认过了)
2、必须设置禁止回波传送功能。这也是CH1无法实现MODBUS功能的主要原因,因为CH1无该功能(三菱客服告知的)
3、只能做MODBUS-RTU格式的通讯,不支持ASCII格式
配合相关的程序,该模块就可以实现MODBUS通讯了。
以上注意事项最近已通过实践证明。
下载积分:+1(uxpladai)
下载积分:+1(6519518)
下载积分:+1(929903476)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学海无涯苦做舟

网友B:
客服说两个通道都可以做modbus,只是比较复杂一点

网友C:
二個通道都可以,並非只能用一個

网友D:
ASCII也支持,只是校验方法不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高手的补充。目前我只了解到了这些,所以急不可待的分享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望大家见谅。
另外,如果有机会,也望各位高手分享下其他的通道或模式的使用经验

楼主:
我是因为要同台达DVP的PLC做MODBUS通讯,客户定的是MODBUS ASCII,19200,E,7,1格式。客户自己用台达PLC互通都没问题,但我这边就是不行。刚好手上有个OMRON的E5CC温控器,用第1通道不行,第2通道就可以了。然后打电话给三菱客户,三菱客户如上回复。后来再同台达PLC通讯,还是不行。查E5CC资料,发现其模式是MODBUS RTU。后台达PLC改为RTU后就可以通讯了。
下载积分:+1(dyysam513) 您好,我现在用QJ71C24N ..

网友E:
如果有机会,也望各位高手分享下其他的通道或模式的使用经验

网友B:
问一下,gxwork2怎么设置禁止回波传送

网友F(2017-05-24):
QJ71C24N-R4做MODBUS通讯的样例程序及设置步骤能给我发一下吗 ,网上没找到,看到消息帮忙给我发到邮箱里谢谢!
39797105@qq.com

网友G:
通道1必须接4线制的485通讯,2线制的只能通道2,如果通道1接2线制,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会交错

网友H: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程序,我这也需要一个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通讯。非常感谢

网友H:
楼主有程序吗 分享个吧,我这里一直没有弄好

网友I(2017-08-09):
楼主你救了我,果真如你所说,我一直在用CH1在做通信测试,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直提示错误结束,用串口侦听软件监视发送和回复都正常的,但模块就是报错,今天偶然看到此贴,程序改到CH2立马OK,关于其他朋友所说CH1有限制待测,等手上项目结束我总结实例分享。以回报此贴有关朋友。
下载积分:+1(flyfeky) 层主做好了吗 ? QQ5762 ..

网友J:
楼主你好,我正在用QJ71C24的CH2做MODBUS,现在调试程序碰到问题,请帮忙传份你的示例程序给我学习一下,不
胜感激,
2230082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