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1):
需要控制六轴伺服,一般采用什么的控制器来处理,经济好用?

网友A:
国产信捷,日产松下
永无止境 !@#$%^&*

楼主:
如果用三菱系列的,是FX系列加模块经济还是三菱Q系列划算

网友B:
用Q系列的要看工程价,工程价低,用杂牌。

网友C:
,用EtherCAT总线控制器,现在国内市场大把EtherCAT伺服、控制器、其次用西门子1200系列跟V90伺服走PROFINET总线,大家都不要把西门子的工控器件看的很贵,现在SMARTPLC\1200\1500\PLC价格都已经很不错,况且 一些功能日系根本赶不上的啊

楼主:
三菱L61P-CM    +   L02SCPU-CM   +    LD75D4-CM    +   LD75D2-CM     +     I/O
成本在多少?

FX3U+1PG(4)  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L61P-CM    +   L02SCPU-CM   +    LD75D4-CM    +   LD75D2-CM     +     I/O
成本在多少?

FX3U+1PG(4)  成本?

老兄,还在用位置在加脉冲方式时代已经过了,一个EtherCAT控制器才2000块一根网线一插到底就搞定所有,不用那么接线那么麻烦,多省时,多省力。

网友D:
Q00J+QD70P8

楼主:
兄弟们有类拟的案例或者图纸不不,参考参考

楼主:
有案子的兄弟 ,拉出来学习学习,讨论讨论,估计很多工控的用的上多轴

网友E:
信捷不是出了一款带十轴的PLC,XDM系列的,

网友F:
一个EtherCAT控制器才2000块
推荐一下

网友F:
omron的那个NX1P这么便宜吗

网友F:
V90的PN接口的伺服不便宜吧,一个1200的plc到确实不贵。

网友G:
既便宜又不丢面子就是用:松下FP-XHC60T
要是再便宜就是用国产的,控制100轴都没问题(用ECAT)

网友H:
Q系列吧,用QD70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