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7-03-21):
一般的V/F变频器没有转矩模式的吗?只有矢量变频器才有恒转矩输出功能?

网友A:
V/F系列变频器早停产了。
下载积分:+2(walkers) 真诚感谢!

楼主:
矢量变频器恒转矩控制和位置控制实际应用中用的多吗?这方面资料很少啊,手册里也没有详说好像。有了解的指点一下

网友B:
看你适用的环境

网友C:
引用楼主walkers于2017-03-21 10:36发表的 请教一下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
一般的V/F变频器没有转矩模式的吗?只有矢量变频器才有恒转矩输出功能?
一般的通用变频器在基频以下时是恒转矩在基频以上时是恒功率。你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在随机文件里都有详细的说明。
下载积分:+2(walkers)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