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怎么编轮讯程序啊,求大神案例

楼主(2017-03-21):
程序采用三菱Modbus ASCII通讯方式,对4个温控器读写温度数据,求大神给一个轮讯案列或者思路,谢谢。

网友A:
用跑馬燈。
下载积分:+1(工控菜鸟1号) 热心助人!

网友B:
INC 通讯一次就换一个,通讯一次换一个 四个一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