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

楼主(2017-03-21):
我在安装了SMART后,由于200还需要,又安装了200的软件,但当打开软件时,就出现“因为无效路径或文件名无法打开库。检查已添加库的路径和文件”的提示,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两个软件最好不要装到同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