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粉体和液体的灌装程序吗?其机械结构原理和实现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17-03-21):
有人做过粉体和液体的灌装程序吗?其机械结构原理和实现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
搞过粉体,螺旋输料机调速控制给料,称重传感器测量,还有多个气缸辅助。具体看你的实际需求吧,泛泛的不好说。

网友B:
是单独的粉体或者液体的灌装还是将粉体和液体混合后灌装?表述不清楚。单独的液体灌装很简单,饮料厂都是这么罐装的,粉体可用旋转盘开几个孔,粉体在上面,定量粉体称量分拨。

楼主:
做过锂电池的粉体灌装,哦,好久以前了,忘了其机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