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去年装好TIA V13,也装了许可证密钥。正常使用了半年了。前天打开时如下图提示。可密钥我装了呀,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TIA V13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A:
有时候不要钱也不能这样装。

一般土鳖的作法就是一股脑全部装上去,例如他们根本分不清这些授权的区别。
Step7 Professiaonal V13的授权其实已经包含了Basic,Professiaonal版本的Step7的授权,也包含了SCL,Garph的授权,因此装一个就可以了。
例如Step7 Professiaonal Combo V13除了有上面授权的功能外,还包括了早期的Step7的授权,所以如果有Step7和博图的话,装一个这个授权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土鳖的PC应用水平还很差,经常使用一些第三方的整理软件,为了就是开机速度比别人快一点,但是却不知道这些第三方的系统维护软件会导致授权丢失。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删除这些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