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昨晚一台非标设备由于增加了两个气缸而需要增加一个输出模块,把模块插上去之后,除PLC本体的输出输入有效外,所有的模块的输入输出都无效,输入在模块上有指示灯显示,但在程序上却监控不到,把加上去的模块拆下来故障依旧,重新写程序进去也无效,PLC是信捷XC5-32T,接了4台XC16X 16YT  1台XC32X  1台XC16X,现在增加的是XC8YT,后面是从别的一台机上拆模块下来全部替换就OK了,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大神还希望指点下。

网友A:
增加模块后重新硬件组态了没有?

楼主:
模块是先加上去的,加上去后其他模块都出现问题了,我把改好的程序写进去了,但问题依旧。

网友B:
增加模块,硬件组态,下载,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模块,硬件组态,下载,断电重启

试过了,还是不行,现在已经把全部模块拿到代理商那里去更换了。

网友C:
是不是有模块坏了,后面加上去?

网友C:
信捷可以不用组态,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模块坏了,后面加上去?

据代理商说是因为信捷以前的扩展模块和现在新出的扩展模块之间的兼容问题。

网友D:
国产的这么坑,模仿还未超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这么坑,模仿还未超越,

美其名曰为了防止假货

网友E:
同样遇到过这样问题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遇到过这样问题的,飘过。

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搞得我现在对信捷的有阴影了。

网友F:
国产的就是这样,便宜没有办法呀。
我以前也用信捷,现在改用台达的了。

网友G:
配件公司买,你只管修,不要考虑哪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件公司买,你只管修,不要考虑哪么多。
这个是我外面接的单

网友D:
一般用PLC写的程序。普通的机器看运行状态。用别的plc也能搞得定程序。信捷的确实没玩过。封闭就像索尼记忆棒。自己把自己玩死。况且信捷没索尼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