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小弟我13年高一辍学的,14年从事高温烘道流水线制造,如今还是做这个行业,电气方面比较简单,主题都是三相异步电机,很少接触伺服步进,苦于技术难以提高。现在虽然工资8000多,但是都是血汗钱,这其实到为所谓,主要是心中抱负难平。无奈只有自学伺服步进,我自己买了步进一套,但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长进不大。我想应该是学习方法出了问题。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该如何有序高效地学会伺服步进。谢谢大家了。。。

楼主:
小弟我对三菱PLC基本运用比较熟悉了。就想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A:
那就试下视觉控制,追踪控制,运动控制,恒温,恒速等控制 。。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下视觉控制,追踪控制,运动控制,恒温,恒速等控制 。。

这么多都是跟步进关联的吗

网友B:
先从基础的学起,毕竟,基本功扎实,如履平地。脚踏实地,步步为营,攻城拔寨。整些开关量,步进马达,触摸屏。熟悉一下套路。然后就是变频器,通信等。

网友C:
现在已经走向伺服时代了
多看  多练  多做
加油楼主

网友D:
我也是刚起步,一直没有点头绪,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C:
从低速开始
比如 PLSY  K100  K0  Y0  (连续运转)  写成  PLSY  D100  K0  Y0
再把K100传送到D100  写成 MOV  K100  D100
再把不同的常数  如 K1000;  K10000 ......等等 传送到D100中, 就得到不同的速度
想让电机得到你想要的速度,就得通过计算D100中的数值和电子齿轮比
再换成定位指令DRVI 和 DRVA.......
比如想让电机正转1圈或正转多少度停下来;反转1圈或多少度停下来......
这里好像说不完的.

网友E:
若是对安川伺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安川技术中心参加免费的培训。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哎,工作抽不开身,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意见。
引用 网友E:
若是对安川伺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安川技术中心参加免费的培训。

网友F:
都是在学习当中,最主要是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就会想方法去学,先把目标设好,然后一步一步去攻关,最好先找些小项目来做!这样上手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