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大神:为何PLC ZR区会影响到伺服POWER

楼主(2017-03-22):
晚上有碰到一个异常:设备在自动运行中,突然伺服跳电,重启电源也无效,后面排查到程序ZR区值异常引起,屏蔽掉后可正常开启。
至今为查找到原因!求各位大神指导,小生谢过!

网友A:
是什么PLC什么侍服,根据什么排查到ZR区的,采用什么方法屏蔽的?若以上问题有答案原因不就已查到了吗。